盈通A78V4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8-07-25):
盈通A78V4一个
到手上电,测得PCIE A11脚无复位,A13、A14有0.4V时钟

往前测CPU供电有,内存供电,桥供电。2.5V等主供电基本都有
根据时序,供电有,始终有,接下来便由双桥的南桥发出复位
测南桥25M有压差电压,基本确定正常,测32.768K,戳1脚有电压,戳2脚有电压,并且有压差,戳着戳着突然听见滴的一声

再次出发戳32.768K,亮机

直接料板找了个怼了上去

这是亮机图:

发帖不易,感谢大家加分鼓励!!!!

网友:
没示波器修起来就是费劲啊

网友A:
戳着戳着突然听见滴的一声,很有喜感
有片昂达N78G5 开机转下就停了,检修思路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戳着戳着突然听见滴的一声,很有喜感
有片昂达N78G5 开机转下就停了,检修思路是什么

缺供电?缺供电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一般 amd的主板32.768出问题引起 的大多是不跑码少部分是复位点闪

网友B:
为啥点一下晶振就正常了。。。

网友:
晶振怀的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点一下晶振就正常了。。。

摸晶振就好了说明晶振不良啊,时钟不对,一般不触发摸晶振触发的很多

网友:
晶振坏的还是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