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3-S431 更换南桥后不开机 板号LA-9611P

楼主(2018-07-25):
联想 S3-S431 版号 LA-9611P ,原机故障开机白屏,测量+LCDVDD_CONN没有电压,

+LCDVDD_CONN是由+3VS经过U2412转换而来,三脚没有开启,开启信号由南桥SLJ8E发出,

抱着侥幸心理直接短接U2412的第一脚和第五脚,灰屏。直接更换SLJ8E(更换过两个新的,一个拆机的),

更换后电流0.16-0.18左右不开机,BIOS刷了两个也一样,各位大神。。。

网友:
谢谢分享

13694295506 -2 -2 灌水是不好的,请认真回答人家的问题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换错了吧   那个信号是南桥的过来的  到时接上是屏  应该考虑显卡

网友:
这种情况要么没换好,要么就是还有其他故障,只能慢慢查了。

网友A:
待机就0.17  ?   要么桥短了  或者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就0.17  ?   要么桥短了  或者IO

这个是开机电流,待机正常的。。。

网友:
这种情况要么没换好,要么就是还有其他故障,只能慢慢查了

网友B:
你可以把原桥换回去试下,是不是故障扩大了.............

网友:
不是没换好,,就是芯片有问题,,,这个是南桥没参与开机,,,

网友:
南桥与CPU 没有正常建立通信。。。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南桥应该没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原桥换回去试下,是不是故障扩大了.............

我把原桥换回去还是白屏。。。。。。。。。。。。。。。。

网友:
刷个bios 或改个me吧

网友:
U2412坏没,应该不会烧到桥吧,你查电压和时序没

网友:
明显桥没做好!!!!!!!!!!!!!!!!!!

网友:
屏和屏线检查一下。南桥白屏很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