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yoga S1不认硬盘报错

楼主(2018-07-25):
          型号:联想thinkpad  yoga   S1

               板号:ZIPS1   LA-A341P
                       REV:1.0

故障:开机硬盘报错,检测不到硬盘,偶尔也能认到
报错内容:2100:Detection  error  on   HDD0(Main  HDD0)

一开始就先把硬盘拿出来扫了一遍,硬盘是好的,上新的硬盘也还是一样报错。
只好订了硬盘排线和小板来,试了一下,还是一样,blos也刷过
然后就去查主板上的供电,打开图纸发现U2301是硬盘供电芯片,电压都正常,直接换了一个芯片。

完美解决

chinafix.com.cn迅维网_S1 Yoga主板图纸Lenovo ThinkPad S1 Yoga LA-A341P ZIPS1

网友:
谢谢分享                 学到了

天意wx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电压正常  还不认    难道  电压不稳

网友:
有的时候还能认到,可以加焊芯片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供电正常我就要搞别的地方了。

网友:
电压正常是万用表量的吧,如果有示波器更好判断好坏。

网友:
s230上面是不是这一样的转换芯片,记得也出这种问题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有没有进水之前走过一台进水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修版全靠蒙,,,,,,,,,,,,,,,,,,,,,,,,,

网友:
可能是芯片有点不良电压不稳吧

网友:
又有捡钱的活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一般都是供电不足引起的哦

网友:
确实没有示波器只能换芯片排除,不过这种最容易走弯路了,楼主的经验还是相当丰富的,学习了,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也试试更换供电芯片

网友:
厂里面修都是全换点

网友:
我一台X260的机器也是认不到硬盘,可惜是桥坏了,最后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了吧 虽然我没修到过 但是曾经帮朋友换过几个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