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求助iwork10 版号EM-I8011维修

楼主(2018-07-25):
手头上有个有台酷比iwork10 cpu是z3740d 现在问题是不能开机不充电,装电池或者充电,电源芯片发烫,按开机振动器有震动 右边黑色的是BQ24192I充电,红色的是ROHM2610,电源跟充电ic都换过,把黄色的电感拆掉就不发烫,没有短路,试过把EC拆掉还是一样的问题,跑线没找到黄色电感走哪去了,请问大神这个维修思路是怎样,或者有图纸的麻烦提供一份,谢谢!!!

网友:
发错版块了

网友:
谢提醒,可是请问我应该发哪个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