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 2.0不触发,不是通病维修

楼主(2018-07-25):
主角

点开关无反应,第一时间量开关针3.3V,那就只好找图纸了,以前修1.0的板子比较多,2.0和1.0明显的区别就是IO不同了
用的是IT8620E

测IO 104脚才1V多,正常应该是3.3V,怀疑是IO拉低了电压,拆掉IO测104脚3.3V正常了,
在H81料板上拆了IO装上,

点开关,还是无反应,TMD此处省略十来字
开关还是3.3V ,104脚已经变成3.3V了,证明此前的IO确实坏了,RSMRST也是3.3V,
105脚PSON是0V已经被置低了,马上测绿线5V,问题很明显,中间断线了,只能老实跑线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它

补好线

实在没分了,兄弟们打赏点吧

网友:
修台板修得不错哦..比我强多了..我基本上都不修台板..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收藏了

网友:
断线是技嘉的老毛病了 ,走线基本都在cpu风扇下,积灰多了就会导致断线,h81最突出了

网友A:
这种IO的,时序都是这个IO控制的,感觉技嘉H61的问题比华硕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IO的,时序都是这个IO控制的,感觉技嘉H61的问题比华硕多很多

华硕的h61最近也修不少

网友:
EC 焊的。。。。。。。焊功有待提升

网友:
这种IO的,时序都是这个IO控制的

网友:
感謝大神分享收藏了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正确。谢谢分享。

网友:
技嘉的H81台式机主板基本上都逃不过断线的命运

网友:
多看多修    自然就成高手了

网友:
费脑子哦        最近修技嘉挺多的

网友:
手头有一块z77   触发掉电

网友:
修台板修得不错哦..比我强多了..我基本上都不修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