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不触发

楼主(2018-07-25):
今收到一台联想g400,故障不触发,插可调一看没有待机,心想捡钱的机器到了,拆机测试公共点没有电压,明显保隔不过啊,测试阻值对地正常,测试pq302g级19v不正常

心想这一般都是充放电芯片条件不满足于是直奔充放电芯片

20脚vcc 19v,6脚acdet  2.7v,16脚bq24737vdd  5.7v  都正常啊,继续追查,acprn没有电压

由此可见acprn低电平pacin才能成高电平,说明正常,测试pacin为3.1,正常,卧槽饶了一大圈居然这货是正常的,哎,早知道直接测量一下了,既然正常为什么pq302g级是19v继续看

pq302g级要想分压,pq307b就必须导通,测试其5脚3v    3脚0v正常啊,什么鬼,测一下pr305  1脚19v   2脚0v,看情况是上面电阻出问题了应该,测试pr304

看来就是他了,二话没说直接找了个200k电阻换上,测量还是一样,看来不是电阻问题,难道是pq302 g和s短路?于是直接拆掉pq302,测量阻值还是没有变化,不是302就是301了于是把301也拆掉再测200k,完美看来就是pq301出问题了,料版上拆一个装上完美亮机

网友:
赶紧看下,不然等下看就看不了了

网友:
经过我细细揣摩,据我多年竟然判断。电阻阻止一般不会变小吧?不知道我想法对不对呢?大神们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分压电阻坏了吧,现在的机器要么小家伙坏,要吗U挂

网友:
电阻坏了 应该阻值变大吧 怎么会变小呢

网友:
学习了 ,修好久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