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华硕F441U BIOS全网首发

楼主(2018-07-25):
华硕F441U 板载I5-7200U 4G 板号:X441UV  Rev:2.1 华硕F441U

网友:
这个BIOS我没有,先收藏了

网友(2019-01-08):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不知道开机速度怎么样

网友A(2019-07-22):
你这个BIOS有问题刷了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BIOS有问题刷了点不亮

备份亮机的

网友(2019-12-09):
先下一个试试

网友B:
上电0.36,刷了还是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电0.36,刷了还是没用。。。。。。。。。。。。。。。。。。。。

刷一个BIOS不是万能灵药,需要是BIOS的故障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一个BIOS不是万能灵药,需要是BIOS的故障才行

板子很新没什么进水,除了cpu电压什么都有,刷bios纯粹碰运气,就怕cpu挂了

网友D(2020-02-27):
刷了可以显示,但是用电池不开机。我本身的BIOS可以开机电池也是正常使用,就是会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BIOS有问题刷了点不亮

我也是,点不亮

网友(2022-03-09):
引用 网友D:
刷了可以显示,但是用电池不开机。我本身的BIOS可以开机电池也是正常使用,就是会不定时掉电

你这个应该是 螺丝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