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C不触发拔掉CMOS电池自动触发显示后掉电

楼主(2018-07-25):
E450C不触发拔掉CMOS电池自动触发显示后掉电不能再次触发。拿到机器待机0.02,按开关没反应。待机偏高,拆机检测待机3V 5V正常。把CMOS电池拔了,自动上电显示后掉电,再按开关无反应。应该能自动开机点亮,待机偏高就没在意了。直接去查EC ,EC待机条件都正常,开关跳变也正常,发现PBTN_OUT#无跳变。这EC自带程序,定个芯片换上还是一样。到论坛逛逛,发现一个故障查不到,他的是网卡坏了导致的(他的机器网卡灯一直亮着)。我看了一下我的机器网卡灯待机时不亮的,我就测量一下网卡是否短路,发现LL1短路,拆了2个电容还是短路。看了一下图纸是连接网卡芯片的,拆网卡芯片不短路。可以正常触发点亮。

网友:
楼主遇到送钱的机器了...............

网友:
看来你也是一个不好打阻值的人啊

网友:
不会吧pwrbtn不出是网卡问题?

网友:
遇到和你一样的机器,我的就是网卡灯常亮,定了芯片还没有到。

网友:
可以趁开机的时候测试一遍,因该可以测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