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5的主板

楼主(2018-07-25):
华硕p45的主板   我现在插上cpu供电就不通电  但是主板灯是亮的  我拔掉cpu供电就正常通电   但是显示器没信号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
这应该是 cpu供电短路引起的主板保护,楼主可以测量下U供电的管子是那个短路了 ,换掉就可以了。注意拆了后打值

网友:
没CPU供电可能会有显示吗!

网友:
明显CPU供电短路了,换上下管还有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