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后摄像不照相,无2.85V飞线解决

楼主(2018-07-25):
接一台6S后摄像不照相,打开相机功能黑屏,但是前摄像能用,像这种一般都是稳压器或者电感坏了,

拆下主板观察U3200发现有一点进水腐蚀的痕迹,旁边电容已经严重腐蚀了,先撬了电容取下U3200,发现第4脚已经腐蚀没了,因为电容C3210连着第4脚我先给第4脚补了一个点,换了一个稳压器,装摄像头和屏开机,故障依旧。对座子打值也没有发现短路的,装屏不装摄像头开机测电压,其他两个电压都有就2.85V没有,然后拆了稳压器直接从电容相连脚飞一根线到稳压器1脚,、

然后从硬盘3V供电直接飞线到稳压器第一脚。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楼主有点牛哦,学习了

网友:
这就是细节    别人讲 根本不会记得住, 这下印象深刻了

网友:
楼主厉害,小小白来学习了。。。。。

网友:
2.85v没出来肯定还是哪里有问题这种借电压暂时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时间久了还是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