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400SEL-P4 它的辅助IC的型号是多少呢?

楼主(2018-07-25):
它的辅助IC被炸盖了,保险管断开,测量开关管,光耦等其他地方的阻值正常,应该是换了保险和这个辅助IC就好了?谁能帮忙我红包感谢他。

网友:
别人告诉我应该是这个辅助IC1014AP06

网友:
补充一下,完整的型号NCP1014AP06.....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我看像8564电源芯片。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1014AP06.,我刚拆了一个是这个型号,我这个是主电路爆炸,所以扔到一边去了。

网友:
其实这个电源坏我都是用5线模块,好用得很,不用备各种各样块子。

网友:
为什么长城的这款电源容易烧1014AP06呢?主要原因是在待机的状态下烧得多些,不用机时最好是关掉220V交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