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P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8-07-25):
接一台8P进水机,拆下主板就看见防水标红了,显微镜下观察整板非常干净基本看不出进水痕迹,
接可调电源,从90多跳到200多一直跳到1.5A左右然后掉到200多,但是不亮屏。我以为是屏坏了换一张故障故障依旧。强光下观察显示屏无白苹果标志。这种就按不显示维修思路来修。因为第一次修8P不清楚元件位置,打开图纸先找到显示电源。

主板尾部,十分尴尬!检查进水的时候为了省事撕屏蔽纸,看见整板挺干净就没撕下来。

显示电源进水腐蚀,问题就出在这了。
因为8P的显示电源和7、7P的通用,在ID板拆一个换上,装屏开机。

阴阳屏,吓我一跳,考虑到是进水机,屏幕背光有很多水印,先换一张屏试试。

屏的问题。因为8P的屏总成是可以换背光的所以换一个背光解决问题。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8p图纸给分享下啊老板

网友:
买的加密狗,分享不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学习了学习了
学习了学习了
学习了学习了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2020-10-13):
引用 网友A:
8p图纸给分享下啊老板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免费使用体验!优惠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