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4 R2五声报警!求助!

楼主(2018-07-25):
版号LA-8381P REV1.0开机电流1.4 到1.5,有时候充到1.4后等10秒左右跳到1.8,有时候又是电流上到1.4然后掉到1.1,然后5声报警,看论坛里面都是刷BIOS好的,我刷了N个bios了都是一样的问题,看有个哥们说是换了南桥时钟,我换了时钟 南桥都是一样的,供电都是正常,本人不会用示波器,到此求高人指点!

网友:
此机器有3个BIOS,U604打开里面是空的,但是用编程器保存的文件又有容量1m,取掉芯片也能开机有没有修过的解答哈

网友:
存储芯片不管有没有数据,读取保存 都是  存储大小/8  m的容量

网友A:
COMS电池没装吧,装上还报警了关机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电池没装吧,装上还报警了关机再开

电池是装了的,有3.3v的电压,跟电池没有关系

网友B:
5声报警就是BIOS电池,不雅走弯路,至今没遇到5声非BIOS电池的问题

网友:
U604那个好像是管理USB那边的吧,不用动这个,刷这个编程器还容易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5声报警就是BIOS电池,不雅走弯路,至今没遇到5声非BIOS电池的问题

刷了N个BIOS都没有用啊,都是报警5声

网友:
查rtc电路

网友:
无声报警很好搞啊!cmos电池换了,等几分钟再开机就OK了,还有看图纸,你的机子有没有RTC电池检测电路Dell有一部分机子有这个电路的,

网友:
CMOS电池放电了吗,个人感觉还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