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进液不开机疑似通病

楼主(2018-07-25):
机器进液板号是K43SD 4.1 这种情况修过3个了。如图,bios的第六脚断线

经过R2821和R3049到EC105脚

已修复亮机图

网友:
修多了,也就成通病了

网友:
修多了,也就成通病了    YYYYYYYYYYYYYYYYYYYYYY

网友:
进液出来的故障咋还能叫通病

网友:
这个地方容易腐蚀

网友:
问下电脑上显示的软件是什么软件?

网友:
。。。。这都行,进液居然是通病也是没谁了

网友:
进液了不可能是通病。

网友:
不错的分享这机器进水这块确实容易坏

网友:
进水后这块电路就容易腐蚀我也修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