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E61HR液晶电视有图像无伴音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25):
创维32E61HR液晶电视有图像无伴音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创维32E61HR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有图像无伴音

【维修过程】

  同行的一块创维32E61HR(8M61机芯)液晶电视主板,故障现象是液晶电视有图像无伴音。检查过很多元件都没有问题,换了伴音块也不行。

  先接好修机王,接上电源板、遥控接收板、扬声器,找到创维液晶专用遥控器,仔细检查,确认无误,开机试验,果然图像正常无伴音,试着在TV状态搜索到节目,仍然无伴音!

  找到该机电路图,首先测量伴音块(是数字功放,采用TAS5707)的各路供电,都正常,检查伴音块19脚(AMP-PDN)静音控制端为3.2V,正常。测量L32跟L38两个电感的电压也正常。都正常为什么没有声音呢?手摸伴音块正常发热,由于伴音块已经换过,肯定没问题,所以把检修的重点放到了I2S信号上。

  主芯片与伴音块依靠着几路信号进行通信,分别是15脚的MCLK、20脚的LRCLK、21脚的SCLK,22脚的SDIN信号。测量R549、R550、R581对地电压均正常,但R552对地电压0.2V,不正常!测量R552靠近主芯片的那一端对地电压为1.56V,难道是R552这个0欧电阻开路?但测过后也正常。

  这怎么可能呢?0欧电阻怎么会产生压降呢?测量R552靠近伴音块端的对地电阻在8K左右不稳定的变化,不正常,难道是R552虚焊了,补焊后再次测量R552的阻值,居然开路了!

  估计是电阻已经损坏了,测量时在2根表笔尖的压迫下阻值又正常了,补焊后彻底的开路。从废旧的主板上找到一个0欧的小电阻换上,再次测量R552对地电压为1.56V,对地电阻为3.2K。开机测试,久违的声音终于出来了!

本文来自:爱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