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万用表电容档

楼主(2018-07-25):
不小心用电容档测量高电压,电容档失效。拆开后发现是0.5A保险管烧断,0.5保险不好找就拆了个电压力锅定时器线圈做0.5A保险, 试机正常

网友:
这样也行吗?下次是不是保险作用就没有了?

网友:
高电压是多高?是交流还是直流?你不会是用电容挡测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