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1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8-07-25):
华擎h81M-GL,短接开关针不上电,Io芯片为NCT6776D,接上电源RCTRST#正常,32.768示波器抓波正常,lO芯片RSMRST#正常,短接开关针Io芯片PWRBTN_R跳变正常,南桥送入Ⅰo SLP_S3正常,l/O PSON#一直维持高电平,不拉绿线,同行有没修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强行短接上电看看有没有严重的短路,检查下IO附近的电阻有没有碰掉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短接绿线,强制上电试试啊

网友:
强拉绿线能开,IO芯片换过了,短接绿线全板电压全部出来,这个板修的蛋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