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457笔记本很奇怪的故障,板号: LA-D051P

楼主(2018-07-25):
1.戴尔14-5457笔记本很奇怪的故障,板号: LA-D051P(四显存,正一反三)

2.无法从硬盘和U盘驱动, F12看到是其它的硬盘,但是BIOS里面能正常检测到硬盘和U盘

3.刷其它的BIOS,从淘宝买了五个BIOS文件。故障都差不多。BIOS里面任何设置更改都不能保存。

4,IO供电和信号都正常,

5,不晓得从那里下手。望大家指点一下。

6,开机自动进入戴尔检测画面,检测结果正常。

网友:
继续调BIOS不用怀疑的

网友:
U启动整一个支持UEFI的再试试,不要插硬盘,还不行的话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不插硬盘 bios里也能检测到硬盘的 刷了就好,继续bios看看

网友:
开机自动进入戴尔检测画面 =》会不会是键盘粘键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bios问题了 关键是买了5个刷了一样 你可以去论坛下载一个备份的bios试试 如果还是一样肯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
会不会真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主板的有个安全的选项,关掉。然后找个uefiqi启动的U盘试试看,不能保存会不会是电池的没电了?

网友:
想知道这个机器好了吗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啊,芯片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DELL改了BIOS不能保存的遇到过,遇到的不是不能保存而是重起后自检会停下来,注意看会发现电脑要求你输入一串数字后回车。输入后才保存成功。

网友:
我之前有碰过.也是硬盘.USB无法使用.最後-南桥重植球解决

网友:
这个主板很多毛病,有时候4声响,有时候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