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70 白屏维修

楼主(2018-07-25):
联想一体机,白屏。  拆下屏测,发现是屏坏了。 屏罗辑板坏了。

佳欣办公 -2 -2 没有过程~~~是有骗分的行为哦

网友:
可以说下具体的维修过过程或者更换的芯片型号

网友:
具体的维修过过程或者更换的芯片呢?像是骗分的

网友:
估计开贴混分的

网友:
楼主怎么也要说下如何测量吧。还是楼主直接换的屏条?都没有一个过程

网友:
边条都没有被烧的痕迹 应该是压在屏上面的电源板坏了发热把屏上面的档片烧焦了   我分析的可以吧,版主给我加点分

网友:
屏坏是修好了还是换屏?

网友:
能不能说下怎么维修好的,换什么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