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联想V3000

楼主(2018-07-25):
联想V3000,上电秒掉电。   裸板测也是秒掉电。   上电瞬间,测所有电压是正常的。   BIOS刷过。   这个板是CPU和桥合二为一的。  把CPU加焊一下用个把月,又是秒掉电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有没有高人有经验。

网友:
之前因为加焊了才得以延续,继续继续加焊不行,就换了。只能这样吧,

网友:
拆下重新焊吧,补焊的一般焊盘不牢固

网友:
是不是那个复位键漏电的问题

网友:
做BGA吧  只能这样了

网友:
重植下试试

网友:
重值一下,加焊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A:
CPU问题一般都选择交换了。稳当一点。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返修就不好搞了,2合一的真麻烦

网友:
之前加焊好过 ,现在就重植,重植不行就换芯片,换了还不行就换板或者换人

网友:
肯定有漏掉的地方,电压没出全吧

网友:
换板吧。估计加焊也维持不了多久,返修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问题一般都选择交换了。稳当一点。

动过CPU是不可能给你交换的,没动过还说的过去

网友:
那就再加焊一次CPU吧,也没别的办法了,换板又贵

网友:
这种板,刷BIOS不好供电都正常的十之八九是CPU,要么换CPU要么换板。

网友:
应该是板载CPU的南桥部份有虚焊.可能要拆下重新植球.由於主板较一般为薄.要注意可能会有变形的状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