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100ma不开机,dfu模式

楼主(2018-07-25):
小6 100ma不开机,到手就是恢复模式,爱思刷机无法切换到恢复模式,itunes刷机报错4014,拆掉硬盘打值全部正常,更换一个新的硬盘,还是一样的问题,怎么搞啊老铁们。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A:
用官方软件刷试试。有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官方软件刷试试。有报错

报错4014   硬盘打值正常,重新换了个硬盘,还是一样

网友B:
建议看看硬盘旁边的供电有没有问题3V

网友C:
刷机有没有白苹果出来,若果有就是硬盘的问题,重写低沉,若没有白苹果出来就可能是上盖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看硬盘旁边的供电有没有问题3V

3v没问题,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机有没有白苹果出来,若果有就是硬盘的问题,重写低沉,若没有白苹果出来就可能是上盖的问题了

嗯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