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SUS主板上的小三角丝印为K72 y8这是什么IC

楼主(2018-07-25):
请问ASUS P8H61-M LX rev.1.00主板上的K72 y8这个小三角是什么ic,定义是什么

网友:
图在这,内容不显示图片,很奇怪。现补上。请各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N沟道贴片三极管,淘宝上一大堆,找丝印k72

网友:
谢谢楼主咨询 :n型场管,小功率n型场管,

网友:
2n7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