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扩容风波

楼主(2018-07-26):
来实地20多天了,拆带胶芯片已经教了很久了,家里发上来一台6S扩容发上来的机子,收到后所有功能都试了一次,确定没问题后拆拆拆

万老师透露的450快拆特别爽,连边胶都不用刮开,试了一次,果然,十几秒就拆下来了,然后除胶

读出来原有的硬盘底层,换上ID板拆的64G硬盘,我买的精诚的,图片忘了拍,绕后装上,触发了下,电流定69,这是进DFU模式了啊,正常的,然后刷机

弹个报错,心都凉了,报错4014有三个可能,CPU到RAM通讯错误,CPU坏,电池没电,电池刚刚试机都有电,这么快就没了应该不可能,难道CPU被我吹挂了?拆下来看看咋回事,测量硬盘三个供电都是正常的,在外面能打的值都打了,都正常,这下心想凶多吉少了,拆下硬盘看看是不是坏了

看见这样明显有两排焊盘还是空焊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重新值锡,装机再刷,还是一样的报错4014。。。。
难道真的被我吹挂了CPU?继续拆开,放大镜下仔细检查了一次,找到问题了。。。

硬盘旁边的两排电容电阻边,胶没除干净,把硬盘垫起来了,那把刀,仔细的除干净,这次装机再刷,搞定了,这下放心了

所以,修手机一定要仔细、细心。这次的教训,相信下次再扩容就不会再有这种事发生了

网友A:
这就是细节    别人讲 根本不会记得住, 这下印象深刻了

网友B:
感觉准备工作还是要做到位  该刮的胶也得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准备工作还是要做到位  该刮的胶也得刮

确实啊,偷懒反而更加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细节    别人讲 根本不会记得住, 这下印象深刻了

影响深刻了,差点以为会把自己用的6S赔出去

网友:
学习了,细节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有惊无险

网友C:
细节很重要,昨天我扩容了一个6P,之后刷机报错40,主板发烫,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发现有个硬盘3V的供电滤波电容和旁边电容的地连起来了,把锡剃掉就好了,真的是细节要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节很重要,昨天我扩容了一个6P,之后刷机报错40,主板发烫,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发现有个硬盘3V的供电滤波电 ...

元件太小了,有时候不仔细确实不行,今天在想要不要在实地买个显微镜

网友:
第一次扩自己的7p  ,有点紧张温度没到撬下来了掉了6个点,补好点也没刷过,后面发迅维去了,哎

网友D:
大哥  450快拆是什么鬼啊      能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  450快拆是什么鬼啊      能说下吗

450°吧

网友E:
新手报道。。。。学长,请问吹硬盘和CPU风枪用多少温度比较好啊

网友:
所以 还是细节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  450快拆是什么鬼啊      能说下吗

帖子里忘了说,就是450度哦,直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报道。。。。学长,请问吹硬盘和CPU风枪用多少温度比较好啊

不是什么学长,才开始学的话建议旋转风,硬盘300左右,CPU 320左右

网友:
√对6s刷机报错4014也是硬盘坏的比较多!

网友:
认真点儿确实很好,细节会决定很多东西

网友:
别偷懒,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报道。。。。学长,请问吹硬盘和CPU风枪用多少温度比较好啊

改的快客2008  硬盘   温度260割完胶后切300拆风速都是50   (没改的2008 温度不变风速一百)
CPU  一体拆最好用861把风嘴拿掉后温度360  风速30左右均匀加热一直运风枪不能停在一处加热,温度达到用薄翘刀取下  一体拆注意测供电是否短路可大致判断   分层拆的最好用2008跟楼主说的320左右风速100   注意提前给上层放气

网友:
细节决定 成败

网友:
修手机细心手工很重要

网友:
你個二貨,u掛了怎麼還能聯機,真是二把刀

网友:
只有经历过才能成为老司机

网友F:
敢用450度拆硬盘,你还有很多弯路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敢用450度拆硬盘,你还有很多弯路要走

为 啥 这 么 说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  450快拆是什么鬼啊      能说下吗

450度快拆!

网友:
450拆刺不刺激快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