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k560 板号C15B 内存供电通病求助

楼主(2018-07-26):
如图,开始拿来上家修过 内存供电芯片和MOS管都没装,在淘宝上定芯片回来装上后,开机电流跑0.4左右,其他供电电压都正常,但是内存供电1.8v了  ,3代的内存,内存是低电压版的。也烧坏了。不知道是1.8v吗。还有就是装上CPU 内存供电阻值只有几欧。有大神能说明下吗?

网友A:
楼主:低电压内存供电1.35v,1.8v也是高呀

网友B:
内存供电芯片是不是整错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芯片是不是整错了哦?

怎么可能会弄错了 ,绝对没错   没图纸   太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低电压内存供电1.35v,1.8v也是高呀

就是啊,把芯片换上去就是1.8V 了

网友C:
1.8V高了。查反馈啊。CPU说不定也挂掉了

网友:
CPU应该挂逼了 内存供电1.8V偏高 具体查反馈 芯片工作条件 装CPU阻值偏低不正常

网友:
说明cpu挂了 维修成本变高了 可能客户就是这个不修的原因吧

网友:
1.35v  VDDQ直接杀到CPU ,1.*8v 的CPU还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V高了。查反馈啊。CPU说不定也挂掉了

我以为觉得   现在内存是坏的  CPU 也可能是坏的  所以上家没修了

网友:
上家折了PWM芯片,有没有通电过?内存供电1.8V,不能上U.

网友:
CPU肯定坏掉了,内存电压1.8明细偏高很多,上家没修就是客户嫌贵了这个原因

网友:
CPU坏了,现在一般的客户都不会修,这个还好CPU和板是分开的

网友:
过高了,找点位图,看看内存供电芯片周围的反馈电路有问题没

网友:
cpu 好像没那么容易坏吧我好像有块amd2的主板  上amd5000CPU
电压好像是2.8v左右  还用了一年

网友A:
楼主:你可以查查电路,先修出vddq,cpu可以用在其他主板测试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以查查电路,先修出vddq,cpu可以用在其他主板测试好坏

现在就是没有CPU 测试   现在VDDQ 1.38V    就是REFIN 接地那个电阻变质了。无穷大了。但是现在还是一样的电流

网友:
内存供电可能进了CPU内部的内存模块供电所以阻值低,但感觉这阻值太低了,还有就是1.8V肯定高了啊1

网友:
               CPU估计也坏了

网友:
都通病了还要求助,看着标题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