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不上电

楼主(2018-07-26):
各位大神技嘉H81M-DS2主板不上电,要怎么维修呀?有谁能提供下上电部分的线路图吗?只看主板不知道点哪些位置去测量电压。

网友:
论坛里找电路图吧,小小白,我是大白哈哈哈,不上电按一般检测来,RTC-晶振-COMS条线-PCI槽,其他主要供电,按时序来哈哈

网友:
图纸可以在论坛搜索下  上电要根据时序修下

网友:
不上电, 检查待机电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