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LCD-60NX255A液晶电视开机蓝屏有声音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7-26):
夏普LCD-60NX255A液晶电视开机蓝屏有声音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夏普LCD-60NX255A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开机蓝屏有声音

  故障分析:开机蓝屏有声音,初步判断为液晶屏或T-CON 板有问题。

  维修过程:

  开机蓝屏声音正常,初步排除主板问题,主要怀疑屏或T-CON 板故障,开壳首先测量T-CON 板的供电12V,发现12V只有7.7V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电源板或T-CON板导致,于是断开T-CON板供电排插单独测量电源板的12V输出,测得仍然是7.7V ,于是可以判断是电源板故障。

夏普LCD-60NX255A液晶电视开机蓝屏有声音故障维修 图1

夏普LCD-60NX255A液晶电视开机蓝屏有声音故障维修 图2

  将电源板拆下寻找故障点,首先给电源板PS-ON加一高电平3V左右,测量13.5V输出正常,继续给PNL-POW外加一高电平3V 驱使12V输出,测量12V输出为7.7V,12V 为13.5V通过。

  U7001转变而来,于是测量U7001一脚13.5V、二脚7.7V、四脚2.7V、只有二脚输出不正常,并且测量外围原件没有短路现象,所以判定为U7001 集成块损坏。

  解决方法:

  更换U7001(KIA378R12PI)故障修复,至此,夏普LCD-60NX255A液晶电视开机蓝屏有声音故障修复。

夏普LCD-60NX255A液晶电视开机蓝屏有声音故障维修 图3

本文来自:iFiX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