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心路历程维修二修版经验分享

楼主(2018-07-26):
拿到一个6S板子不开机的板子,首先拆屏蔽罩检查外观。发现基带电源边上电容全被干了 ,立马预感这个板子不好修。先上电在说,发现触发漏电140MA左右。我就顺水推舟直接用手摸着主板看看哪里发烫,发现后置摄像头转换电压电容发烫于是乎拆了那个电容。在上电发现电流正常但是触发漏电500左右。继续测量各路供电发现无短路,阻值都正常。 只能触发开机试试测量电压了,上电测量电压发现CPU一路供电不正常 ,实际3.3V本应该为1.8V供电
这一路电路有问题。经查这一路上有NFC 音频 主电源 USB控制 等电容。发现电源无拆过痕迹,只能拆电容,拆完后发现故障依旧,然后拆USB管理控制还是没好。继续拆 拆到音频后。终于正常了。换一个音频, 完美开机。:lol

网友:
思路清晰,写的不错,拍的照片有点少,多点就更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历害了我的哥

网友A:
@@先上电在说,发现触发漏电140MA左右。@@  是加电还是触发后,说清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上电在说,发现触发漏电140MA左右。@@  是加电还是触发后,说清楚嘛

学习了,加油

网友:
修好了就是有思路,值得大家学习,忘多发帖让大家一起成长

网友:
这就是细节    别人讲 根本不会记得住, 这下印象深刻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进水机器吧,音频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