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CT无复位,简单问题维修

楼主(2018-07-26):
主板送来说是不显示,触发上电,测电压都正常,无复位

测主板复位脚电压,0.9几不正常
打开点位图,找到问题。。。

换掉8.2K电阻,电压正常。。
点位图论坛里面有。
小问题,误笑。。。

头像被屏蔽

网友:
这有点假吧,这个位置的复位电阻很难坏的,像这种没有复位的板子你因该去查其他的工作条件,在实际维修中别指望这个电阻坏了没这么简单

网友:
RST这个电阻除非腐蚀 不然基本上不坏

网友:
这种比较少坏

网友:
这样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把维修判断过程一并写出来呀,,,,,,,,,,,,,,,

网友:
感觉这个电阻坏不应该是一直重启么?

网友:
华硕的比较难修啊................................................................

网友:
华硕的电阻  如果是小问题    请问还有大问题吗

网友:
华硕主板电阻坏的就是多啊,楼主好运气啊

网友:
上拉电阻容易坏的

网友:
技嘉很多主板 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
5V检测分压电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