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LM V1.0 键盘报警

楼主(2018-07-26):
接到一个联想主板,G31T-LM V1.0 主板。开机后跑码到C0是3声报警,与平时联想主板报警不一样,可以点亮,挡在按F1,F2界面,按键盘报警,不管是PS2口还是USB口键盘都不停报警,刷了BIOS,换了南桥,情况一样,最后换了RN9排阻,问题解决,是PS2口键盘或者鼠标的对地阻值不一样造成的,我的不正常的一个阻值与其他阻值只差10,换了排阻后,阻值恢复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
搞不懂你为啥子要先换南桥!!,最先也得是io芯片

网友:
就是啊,不管南桥的事,瞎折腾,那个排阻应该开始就测.线路正常换IO

网友:
键盘报错,确实应当先考虑IO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