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H2-LMM 4.2开机两声报警 不显 刷了几组BIOS都不行!

楼主(2018-07-26):
联想H61H2-LMM 4.2开机两声报警 不显 刷了几组BIOS都不行! 是什么问题呢?很多人都说是BIOS问题,可我难道遇到的是特别的? 都不懂怎么搞了。

网友A:
这板子,还真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还真可能是BIOS问题,,,,,,,,,,,,

搞掂了,是VGA输出电压问题。。。有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掂了,是VGA输出电压问题。。。有个三极管坏了。

用集显试的吧,如果外插显卡会不会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集显试的吧,如果外插显卡会不会亮呢

后来插了独立显卡 亮 才知道是VGA部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