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nYi 100 NM-A681进水奇葩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8-07-26):
简言之,此机进液,客户说是脉动,总之进液腐蚀还是比较严重在EC背面(为拍图)一个+B电容烧毁严重,部分漏铜,清理跟换后上图:

裸板上电测试,待机0.010-0.006,触发到0.010-0.006
因为没有接RTC电池所以上电应该自动触发到,本来没什么好说的,按时序查就是了,不经意间列子碰到了+B电容炸了下火花,因为限流1A保护了,恢复电压后主板自动上电到0.56A,风扇也转了有些意外,按开关机能关机回到待机电流0.018A,再次开机能正常开机电流0.56A,于是断电再试故障依旧,再次用列子瞬间短接+B电容有可以自动上电开机,纳闷了接上屏还真能亮机,开关机正常只有不拔电都OK.

因为这个型号的板子之前修过,记得裸板是可以开机的,不过还是装了RTC电池试了下故障依旧,所以不是RTC电路问题,查待机有+3VL,没有+3VALW和+5VALW,按开关机示波器有波形变化说明可能是开启信号问题,测EC_ON开机有0-0.64V变化,断开针脚开机无变化,测EC待机条件正常,怀疑EC本身问题定了芯片等明天装机测试,未完待续。。。

跟换EC后故障依旧,维修进入僵局,花了两个小时仔细检查各路供电都正常,最后开机后装上电池发现电池是不充电的,检查充电电路发现充电MOS导通了,更换OK,至此维修结束,至于为什么充电MOS导通裸板瞬间短路+B会自动上电开机(限流1A,没试过大电流),有待理论大神分析

网友:
理论分析到位,就是定芯片了,不定芯片就完美结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