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商务机解密方法

楼主(2018-07-26):
惠普商务机解密方法

  这段时间接到多批次HP EliteBook Folio 9470m和9480m超极本解密,客户要求保留序列号和WINDOWS授权、引导信息,不能有任何报错提示以便网络销售。HP密码分管理员密码和在BIOS里创建的用户密码,分别以双字节方式存在。

  Biosadminscancode和Biosuser00及Biosuser01、Biosuser02三个字节之后、HP_SSO_USER之后一小段。首先清除管理密码,搜索双字节admin,三个字节之后到  之间,替换为FF。

惠普商务机解密方法 图1

惠普商务机解密方法 图2

  这个Biosadminscancode有2段,分别替换。

惠普商务机解密方法 图3

惠普商务机解密方法 图4

  接着搜索双字节biosuser0清除BIOS界面创建的用户组和密码段,这个有时候有多个,分别是biosuser00、biosuser01、biosuser02、HP_SSO_USER之后一小段,逐个把三个字节之后到    之间的数据替换为FF,刷回即可。

惠普商务机解密方法 图5

惠普商务机解密方法 图6

惠普商务机解密方法 图7

本文作者:迅维迪拜工程师1号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和天书是一样一样的.还是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这样的技术真不是盖的 得对编程多熟悉吧

网友A:
这个看着好高深的,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完全睇不明白,,模糊一片,,,,现在的年轻人厉害了,,,

网友:
天书,完全看不懂

网友B:
我是直接刷工厂bios再刷机号

网友:
很好,值得學習
很少有這種解密

网友:
这个技术分享的太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发现HP_SSO_USER这个用户很特殊。。就它不是aa55结束的

网友:
不知其他机器也可以按此方法弄不,上次一个松下的三防本刷bios都没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刷工厂bios再刷机号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 问题在于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 因为现在HP官网很多的机型BIOS程序去除了ME  分离出来的只有主BIOS 所以 很多时候要去找那种没有序列号的BIOS 也是挺烦的 我现在碰到这些HP商务机 我也挺烦的 还要到处去找这种没有写过序列号的BIOS 最主要的是他的BIOS有个mpm锁定 上过机的BIOS就算你重新写ME进去 他还是会锁定 导致不能对BIOS用nbdmifit去写

网友:
非常好,非常感谢,下次碰到就可以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 问题在于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 因为现在HP官网很多的机型BIOS程序去除了ME  分离出来的只 ...

没有
我有整套HP写号工具 分商用机 家用机 工作站 好多种
有时就是烦恼写 要时间去写号~

网友:
                            怎么知道密码位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
我有整套HP写号工具 分商用机 家用机 工作站 好多种
有时就是烦恼写 要时间去写号~

你的写号软件所有的都可以写?有的锁定MPM你能解锁去写?这就很厉害了啊 HP普通机刷BIOS没那么麻烦 就是商务机 各种限制

网友:
高手。学习下长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好高深的,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和天书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不错,兄弟,楼主你辛苦聊,厉害,服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写号软件所有的都可以写?有的锁定MPM你能解锁去写?这就很厉害了啊 HP普通机刷BIOS没那么麻烦 就是 ...

我这边HP售后来  基本的刷号 写号的软件都有 只有机子可以亮机 都可以处理好  不行拆BIOS下更刷 刷完再写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HP售后来  基本的刷号 写号的软件都有 只有机子可以亮机 都可以处理好  不行拆BIOS下更刷 刷完再写 ...

难怪了 HP售后差不多 你们有BIOS的   那你们挺简单的啊 刷号写号改报错而已 省了很多事了 我就是每次搞到新的商务机刷BIOS都烦 因为找BIOS麻烦 我又不知道怎么在winhex里删除DMI信息

网友:
哎   感觉自己是一个小白啊

网友:
这个对我来说就像天书一样还要努力多少年,也许能看懂哈哈

网友:
感謝您分享.......暂时还没遇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HP售后来  基本的刷号 写号的软件都有 只有机子可以亮机 都可以处理好  不行拆BIOS下更刷 刷完再写 ...

哥们你有450 G2的官方BIOS吗 无序列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有450 G2的官方BIOS吗 无序列号的

版号或 SN码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号或 SN码 。。。。。。。。。

LA-B181P啊 我用官方的BIOS去合成 会有两行红字 上面那行消不掉 而且MPM也没有锁定 还能用NBDMIFIT写序列号 型号

网友:
去官方去下好最新的BIOS 然后进系统更新一下 再写号~

网友:
看不懂。。。。。。。。。。。。。客户有要求?

网友(2020-05-14):
刚好手里有台9480M要解密的 其它都搜到改好了但我怎么搜不到HP_SSO_USER这个?

网友D(2020-06-23):
版主方法不错,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方法不错,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大神有什么方法,分享下吧

网友:
看不懂这些啊

网友(2021-05-05):
thanks you very much

网友:
先用无密码的机子备份BIOS,然后加密码后再备份,对比不同之处,是这样吗?

网友(2022-12-23):
高手!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