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10V5显示器 接信号 画面变形 抖动

楼主(2018-07-26):
不接信号 LOGO显示正常 换过屏线 通用板点屏正常 行场对地也差不多

网友:
也没有碰到过问题坐等楼主解决共享解决方案

网友:
可以让大家看看这变形是什么样的,,,,

网友:
刷程序......拆掉VGA后面6脚小IC

网友:
我现在有台LG的和你描述一样,,我还没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