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32K01液晶电视按待机键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26):
海信LED32K01液晶电视按待机键不开机故障维修

  客户送修一台海信LED32K01液晶电视,描述的故障是按待机键不开机。通电亮蓝色指示灯,几秒后亮红色指示灯(亮红色指示灯表示机子进入待机状态),按面板上的开机键没反应。

  客户送机子来修时说平时一直是好的,每次打开电源开关亮蓝色指示灯后几秒内屏幕就亮了,不用按面板上的待机键开机。前一天被小孩子弄弄就坏了,再按待机键开机时没反应,怀疑被童锁了,所以根本没考虑到最后是按键回路有问题。

  拆机检测电源待机5V供电正常,当指示灯亮蓝色时主板无2次电源开启电压输出。首先测量主板3.3V,供电正常,考虑到是小孩在看时坏了,就重新写了数据但还是没法开机。测量晶振电压也正常,测量待机输出脚无高电平电压输出,考虑按键可能被童锁了,所以让客户拿来遥控器试试。

海信LED32K01液晶电视按待机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海信LED32K01液晶电视按待机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海信LED32K01液晶电视按待机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竟然能开机了,但按面板待机键还是没反应,而按面板音量键机子会关机进入待机状态。按遥控开机后用电源开关关机后再次通电机子还是不会正常工作。这时才怀疑按键板可能漏电了,测量开机键对地电压0.82V,音量键3.3V ,开机键明显偏低,拔掉面板插头测量没发现有按键漏电的,重新测量主板上按键插座电压:KEY0=0.82V,KEY1=3.3V,关机测量KEY0对地190欧姆左右,顺KEY0脚向下发现有一小贴片电容发黑。

海信LED32K01液晶电视按待机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海信LED32K01液晶电视按待机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海信LED32K01液晶电视按待机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拆下电容通电测量KEY0=3.3v,机子指示灯亮蓝色,随即背光自动亮出现正常蓝屏,这时再按待机键能正常开关机了,其它按键也都正常了。按电源开关断电后再次通电,指示灯亮蓝色几秒内屏亮,一切正常了。

海信LED32K01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不错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2018-11-18):
有时按键板坏了,在没有遥控器情况下,还真会走弯路。

网友:
VD5好像是个保护二级管,漏电或击穿造成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