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b250换cpu坐子方法

楼主(2018-07-26):
一个客户联想电脑坏了g41主板来 检查出来是桥死了,叫客户换,他说家里有个这样的机,拿回去了后来他自己在京东买了个主板来自己装,结果买了b250的,压cpu下来针脚好多死了!发回京东又退回来了!客户又来找我买个二手主板装好。。收了120客户把b250也送给我了!放了一年在柜子里,心情好今天有空换个坐子试一下,好久没试过换cpu坐子了!

拆了下来,买全新的坐子回来,做这种坐子我都会先拿小刀削了旁边高出来边边部分,拿一个一块钱硬币放在上面做,成功率很高!!
新手小白 可以学习一下怎么做

网友:
我的280T,表示从来没有成功过,做了四五个1155的,都失败了,板都烤黑了,还是有珠子没焊上,所以遇到这种板我都当垃圾卖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真没心思做,坏板能收三五拾

网友:
cpu座子,还是不太好换,,,,,,,,,,,

网友A:
知音,我还以为就我自己喜欢把富士康的座子底部高的部分削掉,看来楼主也是同道中人!

网友B:
这个成功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成功率不高,,,,,,,,,,,,,,,,,

高,下面的胶去了,成功率就高了,做的时候放个一块钱硬币在上面。

网友:
上次换了一个技嘉H61 的  就是不过内存 焊了好几次了  后来放弃了

网友:
这种坐姿我也换过几个,只要机器好用,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楼主什么bga  我用店里的bga经常造成主板弯曲 你是预热过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知音,我还以为就我自己喜欢把富士康的座子底部高的部分削掉,看来楼主也是同道中人!

大神  主板经常弯曲咋整啊  温度低了又取不下来

网友:
CPU座子我都不敢乱动

网友D:
还好吧,H61以后换过十几个都OK   ,我是不削底部的,因为太麻烦了,你看座子的中间边上还是有凸出来的塑料,这就很难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吧,H61以后换过十几个都OK   ,我是不削底部的,因为太麻烦了,你看座子的中间边上还是有凸出来的塑料 ...

手术刀一下就整下来了  不过我几年都没有换过坐子 昨天一换就Ok

网友:
这哪是新手小白??分明是老司机火车开的呜呜呜呜啊!我换底座老是不成功

网友:
座子换两个没成功过    下次也把高的削掉试试

网友:
换完用灯座测试好多不同    下次也削掉试试

网友E:
的280T,表示从来没有成功过,做了四五个1155的,都失败了,板都烤黑了,还是有珠子没焊上,所以遇到这种板我都当垃圾卖了

网友:
坐子我一般换过不好换啊。要么不亮。,要么焊接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  主板经常弯曲咋整啊  温度低了又取不下来

如果有烤箱,先进烤箱80度烤个半小时,然后再去放BGA焊台上,注意上下风口温度不能过高,但求时间长,不求温度高。

网友:
这种客户多一些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的280T,表示从来没有成功过,做了四五个1155的,都失败了,板都烤黑了,还是有珠子没焊上,所以遇到这种板 ...

效时360C 用了6年了 没什么打不下来的过,自己把握好温度 我设了6个温区 时间就是长一点点

网友:
座子坏的我一般也难得弄了,怎么收费

网友(2018-09-25):
高手真多进来学习学习请问土炮可以换吗

网友:
换座子对BGA温度要求高啊  反正我是没耐心搞了

网友:
换的座子以后会出现虚焊的情况吗!!!!!!!

网友:
这个成功率不高,,,,,,,,,,,,,,,,,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换cpu座子有难度,一般成功率是很低的

网友:
GPU做子
到現在還沒換成功過

网友:
总有个冲动想试试,看完帖子放弃了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工匠精神就是这样,搞过几块都没成功过,还要多练习。

网友:
工匠精神就是这样。搞过几块都没成功。还要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