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88不触发

楼主(2018-07-26):
               MS-7788不触发,没得3VSB没出来(由UP0104S   5VSB转换的),手上没这芯片,只能改下电路,见下图

网友:
图纸送上

网友A:
怎么改的,是吧开启信号和供电断开,输出直接飞3.3? 这个3.3又是哪里的

网友:
外加了一个1117电路。。。。。。。。。。。。。。

网友:
我也这样改过,只要功率购一样用,固定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的,是吧开启信号和供电断开,输出直接飞3.3? 这个3.3又是哪里的

              5VSB接个1117加上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