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7250一个小问题引起的大思考

楼主(2018-07-26):
机器:戴尔7250主板型号:LA-A972P
故障:电池不充电,适配器正常
市场同行的机器,单位上的拿来的时候就是不充电,插适配器的时候发现,电源接口坏了,能充电才怪!于是马云家买了两个回来,东西不贵,运费23!
东西到了后满心欢喜的换上去,装测试。用那句经典的话就是,涛声依旧!!!!!
这玩意能是哪里的问题呢?不充电无非就是,充放电芯片,接口,或者电池呀!
电池找了一个,症状一模一样!
然后开始漫长的测试之旅,充放电芯片是不常用的BQ24707?有功夫的可以看下这个机器,这个机器的充放电设计跟苹果的一个套路!各大条件,线路,断线啥的都查了,一切正常!无任何头绪,没办法上论坛看看吧,这个机器的故障还真不多。。。。。陷入无尽的思考中,开始思考人生!

既然电池换了,充放电查了,接口换了,!等等!!接口!突然灵光一现,想起来,dell适配器器中间针,适配器检测!!迅速打开图纸,找到接口,跑线,果然发现了新大陆,一个管子击穿了!
找了个料板拆了个换上去,ok了!
其实是个小问题,一开始就要想到了,想当然了!
附上机器图纸

网友A:
修到好几台了 应该属于通病了

网友B:
我前几天修一个也是不充电,不过他是电源口坏了换一个就好了。。。。。。。你这个只能说运气不行。。。。。

网友C:
是不是座子坏了,19V加到中间针上了坏的,?

网友D:
这个开机会报告电源适配器错误吗

网友E:
DELL费原装电源也会不充电,上过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好几台了 应该属于通病了

是吗   这个还真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修一个也是不充电,不过他是电源口坏了换一个就好了。。。。。。。你这个只能说运气不行。。。。。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座子坏了,19V加到中间针上了坏的,?

嗯 对头  我也是这么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开机会报告电源适配器错误吗

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DELL费原装电源也会不充电,上过当                                                                     ...

嗯嗯呢

网友:
很多可调电源的头也不行,必须用原装电源修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F: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下次遇到就先看这个2极管

网友:
dell的充电需要识别的,就是一个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就是啊 兄弟姐妹们加分啊                        给我

网友:
HP DELL都有这种设计啊 Dell中间针有问题还会电脑变卡 触摸板不灵 等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