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二修iPhone6 Plus手机开机不显示一例

楼主(2018-07-26):
二修iPhone6 Plus手机开机不显示一例

  机器是被上家修过没有修好发过来的一台iPhone6 Plus,客户描述手机开机不显示。拆下主板发现已经被修的很惨了。

  首先上屏用可调电源触发,观察电流确实是能开机不显示。不显示,首先查显示座J2019的工作条件,测量对地阻值发现显示座32脚对地短路。

  这个脚是显示的正5.7V供电,这条线路上有显示芯片和FL2037、C2051、C1569。把C2051、C1569拆掉打值,依旧短路,再把显示芯片拆掉,还是短路,看来是板层短了。这种情况只能把FL2037拆掉从显示座端飞线到显示芯片A3脚。

  在飞到A3脚之前,先把A3脚用绿油绝缘开,飞线到A3脚在A3脚上面做个焊盘,让显示给的供电从飞的这根线到显示座,飞完之后上芯片前,先测下显示芯片的焊盘阻值,打值发现显示芯片D3脚无穷大,正常阻值是300多。

  这条线走左下螺丝孔,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螺丝孔被打个洞。

  把板层刮开,确实断线了,重新补上,打值正常。

  把显示的线飞到显示芯片焊盘A3脚。

  飞完之后,重新装回芯片。

  上屏测试,显示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哈尔滨旗舰店提供
相关阅读:

网友:
苹果手机太精细了,不敢下手修。。。。。。。。

网友:
板层短路用大电流去烧可能会烧开,当然也可以烧坏。

网友:
这个问题报价多少?

网友:
怎么绑定手机号码

网友:
管理员  请问一下怎么绑定手机号码谢谢您

网友:
纯细心活,没有稳健的手工,这台机很容易返修  66666

网友:
螺丝孔那是因为上螺丝的时候搞坏的?

网友:
刮到第二层了,NB

网友:
这个太6了,居然板层短路了,厉害,佩服

网友:
想学下修手机不知道好不好学。。。。。。。。。。。

网友:
高手是这样炼成的。。我正在学习中,一直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