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待机几分钟按home键唤不醒维修实例

楼主(2018-07-26):
  直接正题!返修一台搬板小6,问题是待机唤不醒。打BUTTON_TO_AP_HOLD_KEY_CONN_L脚阻值正常,但电压只有0.7v,(正常是1.76v左右)啊哈~找到问题。

   打开zxw发现通到的地方有CPU、电源、充电ic、还有些外围小电容电阻等。

  充电、联机等都正常,排除充电ic,PASS~!CPU虚焊嗯…之前是进水套件还掉皮贼恶心,(其实是怕动多了会挂掉…)所以先不打算动cpu,PASS~!那么就剩电源ic和相连的外围电路了,先易后难干电源!

  没错!你猜的没错!没好、没好、没好…电压还是0.7v。“修机路漫漫,何以来解忧。”咳咳、、那么看下外围电路吧,表笔走起~!打对地打电压,嗯!有发现R0314电阻一边通pp1.8_ALWAYS有1.7v一边通座子等只有0.7v

  之前有阅读过迅维论坛里的大神修home键没反应的案例。举一反三,把220k的R0314换成33kR0301。

这张是R0314的位置实物图

   换好后夹电,量BUTTON_TO_AP_HOLD_KEY_CONN_L电压为1.76v,耶~电压正常了,哈哈~果然大神不曾欺我~!测试装机下班打荣耀咯~!我的亚瑟玩的贼6还会喷火~开机测机~等等、纳尼!!!怎么开机后一按开机键就重启啊?!不对不对、、是不是那里操作失误了。唉——“修机路漫漫,何以来解忧。”

   经过一番耐心的排查后发现问题还是在33KR0301电阻上,结果换了个100k的问题解决,待机能唤醒了,功能过一遍正常,装机放一天再重测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感谢大家的耐心围观~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有问题的小伙伴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提出你的宝贵意见,下期我们不见不散,见了就散,拜拜~!

网友A:
为何不换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换一样的?

因为换一样的开机触发脚还是只有0.7v
呀。

网友B:
为什么刚开始换33K的不行,换了100K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刚开始换33K的不行,换了100K的就好了?

看电位图,下拉电阻越大电压越大,

网友:
我的也是复位信号电压一直都不到1.8V,不知道该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