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短路与大短路都可用烧机法吗

楼主(2018-07-26):
具体电流调到几a合适,会不会烧坏其他芯片

网友A:
你要看烧的地方是多少V的  1V的电压 你烧3V就会烧坏元件和后级,电流不是调的,要看什么地方短路

网友:
可以烧机不过要先知道具体是什么短路  是公共点还是一些供电短  之后限制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烧的地方是多少V的  1V的电压 你烧3V就会烧坏元件和后级,电流不是调的,要看什么地方短路

请问你们说的后级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