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B150显示器黑屏维修

楼主(2018-07-26):
三星S22B150显示器黑屏维修

【机器型号】三星S22B150显示器

【故障现象】显示器黑屏

  收到客户的一台三星S22B150显示器,客户描述说,开机后显示器黑屏没反应,也没有指示灯亮。

【维修过程】

  首先测试,故障同客户描述的一样。查外置电源14V正常,开盖查主板,有3.3V,没有5V。

  RT8296AH 3脚只有3.3,正常应该是5V,手头没有此芯片,网上查了一下,FR9886、FR9882可以代用,可是通电觉得FR9886芯片过热,RT8296AH是3A23V的,手头有P3484 3A30V的,代用不热,正常了。

  开机测试,显示器正常显示,显示器黑屏故障排除,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来自:爱修网

网友:
三星电路中这lc是3A的,通用板使用的一般是2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