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E开机风扇转,但内屏外屏均不显

楼主(2018-07-26):
首先声名,本人老菜,但也想学笔记本电脑维修,正好自己手里有一台坏了的联想G470E坏了,正好拿来练手。
现在问题是:按开关能开机,风扇也转,但是风屏和外屏均不显示。
自己拆机,拿出主板。微信里有个朋友教我先查主板上电感是否有电压,我看了下,主板的这一面有5个电感(不知道我找的对不对,这个方形的是不是电感)。用万用表10 V档,黑表笔接地,红表笔逐个测量电感的两端。结果是:电感1、电感4、电感5两端均无电压,电感2和电感3两端有0.8V的电压(且不稳,每隔一两秒要摆一次,摆到1.5V左右又快速回到0.8V)。
这个朋友还教我,测量网上那个插座的第20脚(也就是缺口左侧第二脚),看是否有3.2V左右的电压,测量结果为无电压。
电池接口处(从左往右):1、2脚电压1.6V(刚开始2.5V,逐渐降到1.6V停止);3、4脚3.5V电压;5脚2.5V电压;6、7脚电压为0。
各位老师,这种情况下,我应该从哪里入手查?手头人有万用表一块,能否有高手赐教?拜师也行,我可以付学费。
一门心思想学笔记本电脑维修,也请各位老师告诉我,想学这东西还要购买哪些设备等等。
主板图如下:

网友A:
我知道你是我的wx好友 上次 我说错了是无线网卡的22脚才是平台复位 无线网卡的20脚是无线网卡的开启信号  另外建议你报名迅维笔记本远程科目学习

网友:
先鼓励新人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加我Q 问我

至于学习建议要是想学  还是系统的看下资料 。

你的这个板子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具体要根据图纸时序查下供电 。

网友:
谁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要想快就的学习,要就实地没有时间就远程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是我的wx好友 上次 我说错了是无线网卡的22脚才是平台复位 无线网卡的20脚是无线网卡的开启信号   ...

非常感谢你把我领上了道,一看你的等级,维修专家啊,怪不得那么厉害。

网友:
现在可调电源到手,接上可调电源,电压调到19V。安装上CPU、内存、屏,开机。电流一直在1.3A,但是屏不亮。下一步从哪里着手?俺老菜,请高手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