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跑分关机和一堆问题

楼主(2018-07-26):
      一台华硕K42JR 客户放了几天了,一直没搞,因为我看问题太多了,听客户描述说这台机子不能跑分,一跑分就关机掉电,电池也认不到,还有就是一开机风扇就狂转!我一听心里觉得不是BIOS问题的话,就难搞了!
   今天就把那本子拿出来看看了,然后就是一开机风扇就狂转,电池灯也能量就是认不到,还有就是鲁大师一跑分就关机,直接拆开机子发现风扇是新换的,BIOS也刷了,为了不放心刷个自己的BIOS试试,结果还是一样版号K42JR 4.1  内存贴纸K43JZ,算了还是慢慢修吧,因为记得之前有修过一台联想Y460也是开机风扇狂转然后30秒就掉电 想到这里就马上再K42JR图纸上搜索THERM#这个温控信号找到温控芯片 测得1叫电3.3v 7脚8脚却是0.2V 左右,这个0.2肯定不正常,其他几个叫都是些检测温度的信号的和过温信号,先不管,可是这个 78脚SMB 这个信号一般都是3.3v的读取信号的就相当于南桥读取内存的smb的一个意思,接着往下查,一共去了3个地方,EC,还有个双N管,还有就是一个上啦排阻RN3042
测1357脚都不正常, 接着看5 7脚又去了那里,直接通过一个电阻来到了电池接口,这个信号是ec读取电池的,哈哈,直接把这个排阻换掉, 在测, 1357脚都是3.3v了,装上机子测试,开机风扇也不狂转了,跑分也能跑了,电池也认到了!

网友:
是的   我也修到好个了   很多事情   还是要认真插    昨天修个N43的笔记本  RTCVCC有问题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目前还没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先收藏.我修到的华硕老是CPU挂了.

网友:
472坏了啊    这个

网友:
这个听着玄乎,其实不难

网友A:
楼主 分享一下你那个文本             哈哈

网友:
记得很详细嘛

网友:
I2C总线,讲的很清楚

网友:
修这个本本报了多少钱啊?

网友:
一个排阻坏了三.... 看来这个容易坏啊

网友:
理论分析清楚,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高级技术员看不懂?哈哈  别骗我 我读书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分享一下你那个文本             哈哈

修的几年就那一个本子 嘿嘿!

网友B:
这个估计就换班 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就换班 太费时间

没有 修起来大概10分钟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