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电池没电 开机要按F1 如何pojie?

楼主(2018-07-26):
DELL N401电池没电 开机要按F1 如何pojie ?
不想换电池了,请问有没办法让它开机不提示按F1?

网友A:
拆开电池,从检测脚引3.7V飞根线去纽扣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电池,从检测脚引3.7V飞根线去纽扣电池,

哪个检测脚,是电池接口上的PBAT_PRES# 这个脚么? 要断开和电池的连接,改为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