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换屏后听筒没声音

楼主(2018-07-26):
换屏后听筒无声,换听筒一样无声,也仔细清理过。求教这种情况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万分感谢

网友:
换屏听筒无声?

网友:
查下音频ic的条件吧

网友:
查查听筒排线,看看是否通

网友A:
会不会排线搞坏了?

网友:
换前摄像头排线,换听筒,都试试,不行的话查板音频

网友:
扬声有没有,换排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排线搞坏了?

前置摄像头是好的

网友:
换前置排线试试

网友:
前摄像头好不代表排线是好的,百分之九十是排线,那排线不禁折腾的,折多几次就断线

网友:
换个前摄像头就好了 拆的时候你应该弄到东西了

网友:
先关机 扣电池就不会了、 方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