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8-07-26):
图中Q49的供电为什么会用一个双二极管呢? 而且还是一边5V 一边12V? 这里是1.8V内存供电,测量只有0.45V不正常   于是开始测量芯片工作条件,当测芯片5脚的时候只有0.几V不对,往前查测R351  2.2欧电阻烧了,于是更换,开机通电瞬间又烧了,测量芯片5脚对地二极体值560正常 ,可是为什么会装上电阻就会烧呢?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付电路图

网友:
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设置图纸下载不要积分。

网友:
这积分是不是给你了~~~~~~~~~~~~

网友:
我猜是肖特基二极管击穿短路了,大电流直接干掉了R351,换了BAT54C试试呗

网友:
烧电阻 短路啊,好查,一路路断开就知道了。
用一个双二极管,图中有汉字解释了,

网友:
有没有更换u5芯片?。。。。。。。。。。。。。

网友:
这个设计看不懂了,不过烧电阻。应该是还是有短路的。再找找。不然先不上电阻。通电再量下Q49的12V 5V和Q49的另一边是否有电压,这个2.2的话,说明是个限流电阻的。烧了说明电流大有短路。再量量IC看极与Q49相连的另一个小三极管看看

网友:
跟据电路图,5V供电时,是提供1.05V内存供电的,12V,是提供1.8V内存供电,R351 烧,必是U5芯片或Q50管不良导致!

网友:
还有你这机器是什么型号的,或板号是多少,能发一下吗

网友:
主板已经修好了,我把Q49去掉了,直接把+12V连到了芯片的5脚后 机器点亮。但是不知道这个电路这么设计的用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