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娱乐之汝甚吊,家翁知否?

楼主(2018-07-26):
天气热,老板的生意也跟着起色不少,今天店里吹着空调看着直播好不爽快,顺丰大哥推门而入丢给我一个快递,老板的淘宝来生意了!终于有点事儿可干了,迅速拆开,是一块华硕的GL552VW主板,华硕找人代工的蓝色板子,板子外观还行,条码无损,正要打值判断主板基本价值,仔细一瞧,卧槽,待机芯片附近好像有一大片透明的胶,那表针一戳,不是胶,是*脏话*松香!!!!!我心里一万头草泥马奔过,啥也不用量了,这板子基本废了,别问我为什么,对这板子基本没啥兴趣了,上老板千牛找到买家沟通一番,买家说插上电有0.06的电流,按开机键没反应,拆机发现有个芯片发烫,所以就取下来了,我说然后呢,买家说什么然后啊,然后就插上电发现有电流了,但是打表,我已经无话可说了,我说咋还撒松香了,买家说那里短了,所以就撒上松香看看什么短了,松香好用的很! 我实在是怕淘宝评价服务不好,不然就让我心头这一万头草泥马全部奔到你脸上,一头不留!我就说板子已经废了,重新报价格,他一脸不相信,怎么可能废了呢?我懒得跟他扫盲了,就说主板短路问题严重,然后就回我的桌子了,那块悲催的板子还在我的桌子上,不得不为它的遭遇默哀一下,就好像看到一个得了阑尾炎需要手术的人,躺在病床上打了麻药才发现给他手术的人竟然是他楼下天天杀猪的,只是换了身衣服而已! 我拿起万用表,点在3V线性,滴-------,然后直接烧鸡,EC发烫,妈的,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EC挂了,让你这松香怪搞残废了,CPU是不是好的还不一定,只能发去售后换新了,估计就算给他换新的,他还是会来个差评,觉得坑他,但是这又没法跟他讲道理,你总不能去欺负一个傻子吧

网友A:
ec坏,问题点找到了,楼主为什么不着急尝试修一下呢?发售后换新成本不是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坏,问题点找到了,楼主为什么不着急尝试修一下呢?发售后换新成本不是高了。

这种一般坏的件多  ec坏只是原始故障 ,但他拆了待机芯片烧了啥就多了 只要是3 5 v后继都可能挂,包括cpu

网友B:
楼主的做法是对的,我曾经修过3 5v上管击穿的 桥 ec 声卡 网卡 1.5v 1.8v  1.05v等等芯片全都坏了 整个板子的芯片几乎换了个遍最后好在修好了但是重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坏,问题点找到了,楼主为什么不着急尝试修一下呢?发售后换新成本不是高了。

修屁啊,我换了EC还要换桥,换了桥还要看看其他元器件有没有坏,都修好了还要看CPU是不是好的了,这修到最后搞这么多,简直就是全身大检查嘛,修好了不稳定咋办,他拆了待机芯片上电,谁晓得他上电了多少次,上电了多久,5V过去会烧一大片芯片,3V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做法是对的,我曾经修过3 5v上管击穿的 桥 ec 声卡 网卡 1.5v 1.8v  1.05v等等芯片全都坏了 整个板子 ...

电子产品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嘛,我反正是不会去修的,就算修亮了,返修就能搞死,价格还不好要,简直出力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