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新型BIOS之我见

楼主(2018-07-27):
新型BIOS之我见

  这里所说的新型BIOS就是CPU进入i系列也就是5系列芯片组以后的UEFI BIOS,伴随着Windows 8的上市,UEFI启动的优势凸显出来,秒开机成为现实。UEFI BIOS的快速启动优势让传统legacy BIOS退出了历史舞台。这里笔者以问答的形式阐述下个人对UEFI BIOS的理解和认识。

1.UEFI什么意思?UEFI BIOS又有什么特点?

  UEFI全称“统一的可扩展固件接口”(Unified Extensible Firmware Interface), 是一种详细描述类型接口的标准。这种接口用于操作系统自动从预启动的操作环境,加载到一种操作系统上。通俗的说,UEFI是一种新的主板引导初始化的标注设置。在固态硬盘颠覆了电脑开机慢的问题之后UEFI+Win8再一次颠覆我们对于开机速度的概念,秒开机成为了现实。

  UEFI是新式的BIOS,legacy是传统BIOS。传统BIOS使用Int 13中断读取磁盘,每次只能读64KB,非常低效,而UEFI每次可以读1MB,载入更快。此外,Win8更是进一步优化了UEFI支持,号称可以实现瞬时开机。在UEFI BIOS中内置了驱动模块,无需再像XP win7那样进桌面之前一直滚动条或者转圆圈加载驱动,真正成为了预启动的操作系统,为之后瞬间加载操作系统创造了条件。如下图HP431的BIOS中:

2.新型BIOS出现以后为什么出现了分离合成的要求?

  和传统BIOS不同,新型UEFI BIOS的组成模块如下(还是以HP431为例):

  UEFI BIOS至少要有以上三个模块,缺一不可。因为出现了me模块,me和PCH是一对一的搭配,他们是“夫妻”,如果刷程序把别人的me刷了过来就会出现me文件和PCH不匹配的兼容性问题。开机慢,5系列PCH还会有风扇狂转掉电等情况。有些机器刷了官网的BIOS因为缺少本机信息而报错(包括序列号,服务好,其他授权信息等,也叫DMI信息),有些刷了BIOS丢失了有线网卡的MAC地址驱动装不上等。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不正常的现象,BIOS分离合成成了维修人必会的基本技能。

3.何谓me?有什么作用?

  me是Intel Management Engine的缩写,意思就是Intel的管理引擎,它的作用Intel官方是这样解释的:

Intel Management Engine Introduction: Built into many Intel-based platforms is a small, low power computer subsystem called the Intel Management Engine (Intel ME). This can perform various tasks while the system is booting, running or sleeping. It operates independently from the main CPU, BIOS & OS but can interact with them if needed. The ME is responsible for many parts of an Intel-based system. Such functionality extends, but it's not limited, to Platform Clocks Control (ICC), Thermal Monitoring, Fan Control, Power Management, Overclocking, Silicon Workaround (resolves silicon bugs which would have otherwise required a new cpu stepping), Identity Protection Technology, Rapid Start Technology, Smart Connect Technology, Sensor Hub Controller (ISHC), Active Management Technology (AMT), Small Business Advantage (SBA), Wireless Display, Protected Video/Audio Path etc. For certain advanced/corporate features (AMT, SBA etc) the ME uses an out-of-band (OOB) network interface to perform functions even when the system is powered down, the OS and/or hard drivers are non-functional etc. Thus it's essential for it to be operational in order for the platform to be working properly, no matter if the advanced/corporate features are available or not.

  大意就是:内建的许多Intel基础平台小型低功耗辅助系统,称为Intel me,它能在系统引导、运行或休眠状态时执行很多任务。它(me)独立操作于CPU、BIOS和操作系统,但能在需要时与他们相互作用。Me为许多Intel基础系统负责,诸如功能扩展,但它是没有限制在时钟控制,温度监测,风扇控制,电源管理,超频,CPU步进服务,ID保护技术,传感总线控制,主动管理技术,小型商务优势,无线显示,保护视频(或音频)路径等等。

  通俗地讲,就是me就是BIOS中的一个小型系统,主要用来管理温控,风扇,时钟控制,超频控制,AMT主动管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电源管理,也就是他是BIOS中的一个小系统,它有自己的供电(深度休眠供电),电源好(APWROK),时钟,复位(srtcrst#),和程序(就me文件)。

4.何谓原始me?如何看me版本,大小?

  原始me就是官方发布的没有通过电的me文件,刷写只有只要桥不通电就是原厂me,一通电(接通电源适配器或笔记本电池)桥就配置自身文件,me就不是原始的了。me版本我们可以用UEFI TOOL或FITC软件查看。方法是:把完整BIOS用UEFI Tool打开,点击me,即可信息栏看到版本:

  上图中版本号上面的size就是大小,比如这个HP431 BIOS中me大小为17f000(十六进制)。换算成十进制就是:

  1568768B÷1024=1532KB

  1532KB÷1024=1.496MB

  我们用FITC查看的方法再次不在叙述。

5.UEFI Tool和FITC的优点缺点是啥?

  UEFI Tool可以轻松地提取UEFI BIOS中的各个模块和分支小模块,FITC不能提取小的分支模块,比如提取本机信息模块(DMI)只能用UEFI Tool提取主BIOS中的:“FFF12B8D-……”模块,而fitc不能。单独的me文件可以用FITC查看版本,而UEFI Tool则不能识别me单独文件。

6.刷写BIOS之前为啥要备份本机BIOS?

  为了提取出本机的me,它是本机PCH一对一的文件,兼容性好。

7.为啥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都是exe文件而不是Bin或者Rom格式呢?

  因为用高级编程语言编写的程序打包加壳后生成的一般都是exe可执行文件,不能生成二进制的bin文件。再者exe文件可以在系统下升级或在DOS环境下升级。

8.官网下载的关键是什么?

  找到提供下载的官网,国内有些品牌的官网提供下载,有些出于商业考虑不提供BIOS更新,需要到国外官网或者利用国外的搜索引擎下载。

9.官网下载的exe文件一般用什么办法分离出我们需要的文件?

  ①直接右键解压;

  ②双击运行exe文件,在进程管理中找到临时文件的位置,今儿找到我们需要的文件;

  ③用命令行提取;

  ④用python语言的脚本文件提取;

  ⑤用反汇编工具提取,比如ExeinfoPe 软件,利用它极度提取。从而进一步找到我们需要的文件;

  ⑥其他的品牌专用工具。

10.WinHex在分离合成BIOS中使用频率很高,用哪个版本好?

  基本都一样,笔者认为中文版15.6不错。下面在通过截图解释下该软件的说明:

  图中标注都是一般不太注意的地方。

11.如何定位me位置或者其他模块的位置?

  ①利用UEFI Tool:

  我们用WinHex打开此文件,定位到1000位置即可。

12.HP等少数机器必须有本机信息模块(DMI),如何从原机备份提取出来呢?

  用UEFI Tool打开备份的BIOS,在主BIOS中找到“FFF12B8D-……”把这个模块提取出来,放到合适位置即可,这个位置UEFI Tool有显示:

  上图中找到主BIOS开始位置后再向后跳转10000就是DMI开始位置,在这里写入(Ctrl+B)即可。

13.苹果序列号怎么找,怎么编辑?UUID呢?

14.

15.如何利用国外的搜索引擎下载BIOS或者me?

  国外的搜索引擎万能的谷歌我国打不开,可以选择必应搜索,或者hotbot.笔者常用hotbot。网址是www.hotobot.com

  假如你要查找HP 431 BIOS就输入HP 431 drivers点击搜索,搜索me是输入Intel ME Firmware v10.0.50.1004(v10.0.50.1004是me版本),然后点击搜索(search)即可。

  需要注意,下载的文件还是exe文件不是BIN或rom文件,让然需要分离出来哦。

16.BIOS厂家只有AMI,Phoenix,Insyde三家吗?还有别的吗?

  常见的以AMI、Phoenix、Insyde为多,除此之外还有富士通用的Aid。这个官网下载程序也多是双击在系统下运行,在临时目录中找到我们需要的文件。

  欢迎广大同行与我一同切磋,不断提高我们的维修水平,不足之处也诚恳大神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本文作者:大名李工

网友:
厉害,学习了,以前不明白分离 怎么修改ME

网友: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
怎么分离和合成BIOS,求教下

网友:
收藏,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怎么分离和合成BIOS,求教下?// 收下好,好东西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

网友:
现在6代 7代的BIOS ,在换桥后,用原BIOS不行,备份BIOS不行,原BIOS改ME不行,用官网分离的BIOS也不行,但是确定就是BIOS的问题,楼主有研究吗? 遇到过一个联想和一个雷神都是如此,MSI  蓝天 的没事

网友:
看着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字 感觉头都大了    改天来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
有专项bios合成,远程课吗?我我连bios的门都没有入

网友: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和天书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想知道怎么分离合成BIOS

网友:
这个绝对是好文章,简单易懂,收藏了。

网友:
说的还是比较详细的,现在的BIOS很容易出问题,以前的BIOS很少坏的。

网友:
DMI部分好像不对,应该选offset的地址覆盖吧

网友:
就喜欢BIOS 问题  哈哈

网友:
刚刚开始接触BIOS改动,晕啊,以前都是直接下官网的更新

网友:
谢谢了,自己也会分离bios可了

网友:
头有点大。头有点大,为什么新机备份的BIOS.还是有来少人发,

网友:
本本被这东西害惨了,现在屏幕全黑,哭

网友:
感觉很牛,看不懂 小小白过来学习来了,不会修想学,过来看看大神们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UEFI全称“统一的可扩展固件接口”(Unified Extensible Firmware Interface), 是一种详细描述类型接口的标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常见的以AMI、Phoenix、Insyde为多,除此之外还有富士通用的Aid。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师傅无私奉献免费发放福利,菜鸟认真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