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3-111上电大短电流1.3A

楼主(2018-07-27):
一台宏基E3-111插电电流瞬间就1.3A,明显短路,对各大电感打值,发现5V电感对地短路,直接拆下5V转换芯片212  ,打值,阻值恢复正常,更换212.上电不短路,待机0.000
按开关可以触发,电流0.14A停了....

测量P12电感,电压0.2V

不知道正常不?

求解

网友:
补充说明  3.3  5伏   内存1.3   CPU   1伏电压都出来了,我现在怀疑这个OZ8691芯片有问题。。。

网友A:
搞不懂如何查??望教练,哪位大哥有这个8691的工作条件?这是待机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如何查??望教练,哪位大哥有这个8691的工作条件?这是待机芯片吧

我也不懂          我一般看图纸煮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如何查??望教练,哪位大哥有这个8691的工作条件?这是待机芯片吧

不是待机芯片 是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待机芯片 是充电芯片

谢谢大哥,论坛关于这个芯片的资料好像没有,我明天继续找找。。我误认为是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