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花屏维修

楼主(2018-07-27):
简爱7G-3  花屏,  进系统之前正常,进去之后一操作就花屏,花屏现象如图所示,加焊显卡也不行,加焊显卡之后直接变成白屏了,晕,后来换了一个显卡才好

网友A:
这机器很老了,但显卡还是好贵,90块钱一个显卡,显卡上机了,就没有保修了,搞这个就是靠运势

网友:
就怕弄到坏的  成本就高了

网友:
这个屏花的也是够艺术的,和老游戏的背景一样

网友:
老机器不知道怎么跟客户沟通  好多都直接不换了

网友:
花屏是海尔一体机的专利   无论什么型号

网友:
这个显卡都是坏,没有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很老了,但显卡还是好贵,90块钱一个显卡,显卡上机了,就没有保修了,搞这个就是靠运势

                运气不好的话 就陪了

网友:
什么显卡型号的?ATI的还是NV的???

网友:
芯片是个大问题 明明知道是芯片问题 但就是找不到真正原装的

网友:
有的显卡,加焊就死掉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芯片性能不良了,老机器芯片还贵